[笔记本电脑]
一根铜丝秒杀某高端游戏本..

楼主(2018-06-28):
刚吃完晚饭,就来行情了。一客户抱着一台又厚又黑的本子来找我说最近发现经常开不了机,最后一次是扣完纽扣电池能用,然后就再也无法开机。
认真一看是TF贴牌蓝天的。游戏本,可以报个好价钱。

故障机型:蓝天代工P151SM

板号:p150smmb 0D

故障现象:接可调电源,0.08—0.00,不触发、、顿时感觉有戏了。

开搞:

这种不触发的,再怕浪费时间,也得一步一步来。先戳隔离管,看图,过了!

下一个,戳RSMRST#,EC第35脚,3.2V,(没拍照)过了!
下一个,开关脚电压。愁,各种跳变6.5—3.2——2.1——1.5。。。这还能开机就见鬼了

图纸,这个开关电压来自M_btn#,追到隔壁U34的第三脚

U34的工作条件都有,第三脚19V。

检查开关部分,不考虑开关、电容和防静电二极管漏电,直接U34飞线至C339。

再测量开关,稳定在19V了。按下正常跳变触发亮机。
至此,如开头所料,半个月的盒饭钱到手了。祝大家生意兴隆。

 会员1946662元2023-4-6 18:28
 会员9393522元2023-3-27 14:07

网友A:
半个月 地沟油 盒饭, 我们这里是12块钱一盒。。。哈哈

网友B:
看出来基本功和图纸全的重要性了,就是行业利润太低了

网友C:
                             这不就是神州的那套模具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个月 地沟油 盒饭, 我们这里是12块钱一盒。。。哈哈

我这里盒饭不要太贵,不努力吃不起饭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就是神州的那套模具嘛

不,神船也是贴牌蓝天的。。蓝天是个大厂,做odm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出来基本功和图纸全的重要性了,就是行业利润太低了

兄弟,你的这个头像让我足足看了1分钟啊,有高清的多好

网友E:
如果是防静电管漏电,拆了不就可以了吗,飞这么长的线,不做好防护容易再次断掉

网友:
要放出图纸。因为图纸不好找。

网友F:
线有点细吧,也拉的太直,时间长了不会拉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的这个头像让我足足看了1分钟啊,有高清的多好

2009无线台TVB艺人月历-胡定欣、呂慧儀、李亞男、陳法拉、葉翠翠、楊秀惠、陳自瑤、徐淑敏
了解下,,https://www.douban.com/photos/photo/191146891/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的这个头像让我足足看了1分钟啊,有高清的多好

新鮮出爐2009 TVB藝人月曆- 胡定欣、呂慧儀、李亞男、陳法拉、葉翠翠、楊秀惠、陳自瑤、徐淑敏 了解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有图更是方便 ,,,,,,,,,,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线有点细吧,也拉的太直,时间长了不会拉断

哈哈,每个转折点我都用e8000点胶固定,不会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防静电管漏电,拆了不就可以了吗,飞这么长的线,不做好防护容易再次断掉

拆过了。。两烙铁就把电容和二极管干掉了,故障一样才选择的飞线

网友:
嗯    不错啊    一天的伙食到手了

网友:
思路清晰,看得明白。很好的一个案例

网友:
啥都不考虑 直接飞线 简单粗暴  可以的   这样不怕返修吗

网友:
要了2.300不多。。。。。。。。。。。。。。。。

网友:
你这个铜丝拉的也太挤了·好怕他会断·

网友H:
兄弟1500?这价格客户能接受吗?价格真的搞啊

网友:
这本子够脏的,是不是腐蚀造成的呢

网友:
腐蚀了 ,,太脏

网友:
盒饭6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新鮮出爐2009 TVB藝人月曆- 胡定欣、呂慧儀、李亞男、陳法拉、葉翠翠、楊秀惠、陳自瑤、徐淑敏 了解下

你的个性签名牛X!!!! 你会的还真多!!有机会教教我呗?

网友I:
主板铜泊氧化导致的故障吗?这样的飞线感觉早晚得断。

网友:
楼主又捡到死鱼了,不错哦。。。。。。。。。。

网友J: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吧。遇到好几个这种问题的

网友K:
蓝天杂牌机,毛病多得很。。。钽电容都没几个,有些还有电解电容。能省就省,能点亮就行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K:
蓝天杂牌机,毛病多得很。。。钽电容都没几个,有些还有电解电容。能省就省,能点亮就行的机器。。。

对比过V星的游戏本,发现蓝天确实只求能点亮,哈哈。不过总感觉比仁宝啥的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吧。遇到好几个这种问题的

蓝天的机子修的不多,主要修V星的。如果是通病以后遇见就方便了

网友L:
你的线拉这么紧,好容易断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主板铜泊氧化导致的故障吗?这样的飞线感觉早晚得断。

:ciya:断了好。比如过了几个月断了,不好么:ciya: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1500?这价格客户能接受吗?价格真的搞啊

哪里有那么多!半个月的盒饭花不了150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的线拉这么紧,好容易断的了。。。。。。

其实不会。。有胶水固定的,我拉长线一直都是拉得紧一些的,省材料hah

网友:
如果是防静电管漏电,拆了不就可以了,这么长的线,不怎么样

网友:
飞那么长   不保护    要坏了  就彻底废了

网友:
蓝天代工的  我都怕了   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量的是不是ec复位信号

网友M:
RSMRST#是不是ec复位                  是不是ec正常了  才会发出复位电压

网友:
线飞得好直哦    哈哈哈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藍天OEM P151SM p150smmb 0D 0.08-0.00 a銅釘殺死高端遊戲書

网友:
没报到500就算少了,好本子本来就不多

网友:
谢谢分享,非常感谢,又学习到了,不过你的线没有放好,,怕会断啊

网友:
秒杀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的这个头像让我足足看了1分钟啊,有高清的多好

哈哈 图片虽好 可不要贪高清哦

网友N:
大佬,我这里收到一个蓝天p775的机子,还在头疼怎么弄现在测电路是显卡问题,主板上以后修两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RSMRST#是不是ec复位                  是不是ec正常了  才会发出复位电压

rsmrst#发出来说明待机ok啦。可以省点时间排查,按时序来

网友:
引用 网友N:
大佬,我这里收到一个蓝天p775的机子,还在头疼怎么弄现在测电路是显卡问题,主板上以后修两处了

这种mxm的直接换张卡点一下看看能亮不,如果不能亮继续修板子。

网友:
一个螺丝导致的问题吗?这么神奇呀

网友:
还好问题不大。这种机好多没图纸的复杂的就难搞了,上次搞一个3.3短的,换了桥,EC,声卡,才好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辛苦了兄弟 。。。。。。。。。

网友:
价格能报这么高

网友:
一根线                一个好头脑              到手的 毛爷爷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一个铜丝确是解决了,不知道楼主能收费多少呢。。。。。。
不多,只够吃半个月而已啦,hah.....

网友:
我这里盒饭不要太贵,不努力吃不起饭咯

网友:
这些个游戏本的板子还真不是一般的贵啊

网友:
这哪是铜丝啊,这是黄金线!!!

网友:
神船 之类 蓝天代工有图纸 都很好修 经常遇到 双702 MOS管坏

网友:
新注册花的太值了,历害了,十分佩服。学习了

网友:
确实很牛B ..........................

网友:
修好了可以领盒饭了

网友:
思路清晰·很好的一个案例·有图更好。。。。。。

网友:
几个意思 ,没下文,是。。。。。。。。。。。

网友:
明白了,明白了, Q I AN 。。。。。。。

网友:
知识产权,大家要尊重。。。。。。。。。。。。。。

网友:
不会修笔记本,楼主值得学习, 谢谢下载分

网友:
好像遇到一模一样的看看做工

网友:
看完需要钱。。。。珍是麻烦。。。。。。。。。。

网友:
e8000点胶固定、
啥都不考虑 直接飞线 简单粗暴 可以的 这样不怕返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