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st500dm002 敲盘问题

楼主(2018-06-28):
st500dm002 敲盘 11下  换头依旧 怎么整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盘片有没有划伤,另外需要确定磁头的参数,这种盘有两种磁头,你换错了还是敲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盘片有没有划伤,另外需要确定磁头的参数,这种盘有两种磁头,你换错了还是敲盘的。

我换的磁头和他原来磁头排线哪里很像的
估计盘片划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的磁头和他原来磁头排线哪里很像的
估计盘片划伤了

你有没有把磁头换回备件盘看看,确定一下你换的头有没有坏了

网友C:
这个种盘很难配头  用配件盘的板去找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种盘很难配头  用配件盘的板去找头

确定盘片划伤了 开始报价有点低 所以放弃了

网友(2018-09-10):
dm002  划伤的比较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