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320G机械硬盘,突然无法使用

楼主(2018-06-28):
硬盘是笔记本里的,某次使用后正常关机,再次开机就无法开机,想着可能系统崩了,重做系统,平常C盘和桌面不放东西,直接ghost就行,但是按照平常装系统方法不行,想着先把资料弄出来,拆下硬盘然后接usb的sata线,连接另一台电脑,有反应,能看到盘符,有时候能打开某个盘看到文件夹。但是不能复制出来,一连电脑,整个电脑就是变的很慢很卡,想想问问这个还有的修吗?几年的工作文件都在里面,至少有40G左右的资料。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你可以找个老PC3000 DE镜像数据。

网友:
你的盘肯定有坏道了,如果没有专业工具就不用想了。

网友:
刚插上去就嗒嗒嗒的响,无法识别

网友:
数据有希望  需要专业的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