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11拆装主板苦逼

楼主(2018-06-28):
苹果一体机拆装A1311主板拆装,主板拆的时候很费劲,装,赚了几个小时都壮不回头,感觉下不到位!!!!

网友:
                           拆容易,装回去难。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要仔细点,不要在装主板的时候把上面的元器件搞掉了,

网友:
你要拆下内存才可以装上,要么怎样对就不行,,我以前也是怎样装都不行,现在拆多了,就知先拆内存,那就好装了

网友:
我上次装了个,差不多一个小时吧,还有个插头没有插,都不知道在哪了,反正客户不修的,也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