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S710能开机进系统,所有的U口全不能用

楼主(2018-06-28):
        各位高手,一台联想扬天S710一体机,客户说工作时突然卡死,然后重开后,出现U口全部不能用,键盘和鼠标都不工作了,鼠标灯亮,键盘插一下,三灯全闪一下然后灭,数字和大小写灯就不亮了。我看U口5V正常,数据+-阻值523正常,通电后5V电压和数据+-分别是3.3电压,不太像南桥坏,求解!
谢谢

网友:
桥的温度很高,阻值正常,大家帮看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找到了问题了,电源板上的4组U口,一路阻止拉低了,不接主板阻值正常,装上短,先换桥试一下吧

网友:
内置装个系统试下,打个驱动 。。。

网友:
我已经跑线确定进BD82B65桥了,给了一个3.3电压烧了一下,桥确定内短。

网友:
换桥后已经修复了,试两天了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