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WD-LM V1.0 风扇报错

楼主(2018-06-28):
BSWD-LM V1.0 风扇报错

网友A(2018-08-06):
你修好了没 我这里也有一块和你一样的主板问题也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修好了没 我这里也有一块和你一样的主板问题也一样

修好了、在BIOS里关闭温控检测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在BIOS里关闭温控检测就行了

有关闭这个选项吗 没有就写个bios看看里面有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关闭这个选项吗 没有就写个bios看看里面有没有这个选项

不是、回复错了、好像是换CPU风扇好的

网友:
我这两天碰到个这个主板。提示风扇错误。换了风扇也不行。进系统后,在系统里面关机会卡死,必须强制关机才行。

网友:
风扇转。。用示波器看看反馈波

网友:
老铁 你发的这说明什么

网友:
现在手上也有一块  刷了好几个bios都没有好  风扇也换了试过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