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 触摸屏乱跳。

楼主(2018-06-28):
客户送修的故障现象是 触摸屏不授控制,画面上下抖动。拆机后重新插拔了排线,发现可以正常操作了,装机,使用过程中发现,
手机
在台面上敲一下,触摸就失灵了,但不乱跳,按电源键,息屏后,再开,就又可以正常使用。反复测试 只要一有大的振动就会失灵,息屏再开又能正常使用。大致的维修方向是什么?谢谢。
手机

网友:
传说中的M1脚断线 飞线搞定。。。。

网友:
好的,谢谢,已经查了论坛里的相关贴子了,非常感谢

网友:
通病,M1脚飞线,这个钱最好赚了

网友:
我还不是老司机 不过现在知道怎么修这个故障

网友:
这个毛病修不了 不下100个了 很简单的 温度控制好 别把背面的吹爆了

网友:
飞线搞起。送钱的来了。M1.M1.M1。

网友:
6P………………这个没必要发帖问了哈

网友:
飞线搞起。送钱的来了。,没有显微镜的我 拿个放大镜飞线 那滋味酸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