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Plus摔后手机开不了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8-06-29):
iphone 7 Plus摔后手机开不了机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 7 Plus

【故障现象】:摔后手机开不了机

  客户描述说,手机有摔过,第二天就不开机了。

【故障分析】:

  iphone 7 Plus摔后手机开不了机,可以拆开接可调电源看一下开机的电流再进行判断,这样就比较容易缩小故障点查找。

【维修过程】:

  拆开机子,拿下主板,接可调电源开机看一下电流,电流上到60MA然后归零,反复跳变,看这样的电流跳变是不过暂存的电流。

  测量一遍暂存的相关电压等条件都正常,摔过的机子,考虑摔虚焊的可能性大点,把CPU的周边的黑胶都刮掉,看有没有CPU电感摔虚焊的,刮了没有异常。iphone7 Plus摔过的机子暂存容易摔短路,很少有摔上层虚焊的,那么这台手机焊盘摔虚焊的可能性大,拆主CPU。

  焊盘掉的都是空点,处理好焊盘,焊回主板。

【维修结果】:

  装机开机测试,开机正常,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CPU虚焊引起的不过暂存电流。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

相关阅读:

iPhone 7 Plus专题贴 欢迎大家补充!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032-1-1.html

网友:
666666666666666  佩服佩服

网友:
故障常见,手工了得。关键在手工。

网友:
判断故障迅速啊 简单明了 这个维修经验丰富啊

网友:
66666666666 还没搞过7的上盖 难度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