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SVE141C11T版号MBX-268上电到0.3A掉电

楼主(2018-06-28):
SONY-SVE141C11T amd显卡 DA0HK6MB6G0 MBX 268 rev G 经过检查MAIND电压为0.17V, +15V PCU电压OK,查前一级PQ245 RUN_ON电压正常,开机后有3.3V,待机时候为0V,那么+15V被拉低了,取下电阻PR347测量正常1M,测量PQ243正常,没办法,试换掉PQ243,OK了, SONY-SVE141C11T amd显卡 DA0HK6MB6G0 MBX 268 rev

网友A:
恭喜楼主捡到宝了,我这的同板号SVE141C12T/ MBX 268 REV G/ 独显 /DA0HK6MB6G0装系统界面掉电甚至进不了PE都掉或者系统装上后一打任何驱动就掉还没找到故障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捡到宝了,我这的同板号SVE141C12T/ MBX 268 REV G/ 独显 /DA0HK6MB6G0装系统界面掉电甚至进不了PE ...

修好了发个贴子了出来,让我们也看看。你哪个CPU可以换不。还有CPU供电、温控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发个贴子了出来,让我们也看看。你哪个CPU可以换不。还有CPU供电、温控  BIOS

确定不是CPU的问题,但问题还在断断续续排查中。

网友:
如果掉电,可以先排除CPU供电,BIOS,然后把显卡做下,有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哦。。。

网友:
小三角场管好多都是软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