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6zg开机屏幕一直不亮,其他没发现异常,是显卡坏了么

楼主(2018-06-28):
4736zg开机屏幕一直不亮,其他没发现异常,是显卡坏了么

网友:
描述的太不清楚了   怎么帮助你 显卡主板CPU内存屏  都有可能坏哦

网友:
你要找通病就自己搜下 你就屏不亮让我们跟你确认是不是显卡问题   不可能的 我试过了 根本不可能的

网友:
说清楚一点,查下供电。。。。。。

网友:
不一定是显卡坏了  具体要查查

网友:
NEC 先换看看,也许会有惊喜出现!!!!!

网友:
NEC 先换看看,也许会有惊喜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