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9寸显示器不亮,指示灯蓝色不停闪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2018-06-28):
AOC的显示器,点不亮. 电源指示灯蓝色不停的地闪,5V,18V都是正常的. MCU写过程序,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没有收到信号?

网友:
屏幕都一下也不会亮吗?。。。。。。

网友:
接口认真查查,,,,,,,,,,,

网友:
驱动板便宜可以换

网友:
直接换通用版改,电源板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驱动板可能性大些,有些也是供电导致的。

网友:
我的是换了50V 25uf的滤波电容好的 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