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01lx 系统供电问题

楼主(2018-06-28):
华硕k501lx 系统供电问题 待机3.3V正常 5V变成5.4V。没有
谁可以帮我看下5V的反馈电路电阻
华硕

网友:
没图纸就找系统供电芯片型号 找到型号再去找有这个芯片的图纸看看 跑线路呗 没图纸没办法分析 我碰到这种都是这样的

网友:
没图纸怎么看

网友:
没图纸,看看能不能找个点位看下,参考别的芯片一样的图纸

网友:
华硕的不是有点位图吗,同样可以查到电阻的详细阻值,位置

网友:
点位 图应该有吧!!不行就找个相似的图纸对照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