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S2340M显示器

楼主(2018-06-28):
很奇怪,左边一格格的右边是正常的,左边一格格的还偏红色,右边正常没偏色。以前碰到过很多,都没修。今天我回收客户一台,想看看是什么问题。

左边偏红带一格格的

这是右边的正常的

网友:
你可以换个通用板试一下屏,看看是不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A:
用的是LG屏吧...是的话 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B:
这样的问题9成屏幕坏了修个毛球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LG屏吧...是的话 就是屏问题了

是的LG来的,还能修吗?有没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LG屏吧...是的话 就是屏问题了

确定是屏问题,就是问一下能不能修好,有谁能修这样的问题发给你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问题9成屏幕坏了修个毛球吖

这个屏买一个还要400大洋啊,能搞好最好了。。IPS屏来的

网友:
期待能修屏的大师出现。。。。。。。。。。。。。

网友C:
楼主查出问题了吗??????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
修好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修不了啦吧,修好了学到技术,以后也用不上,。  凑合用或者换个屏算了
维修也要有个度,不能什么问题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查出问题了吗??????给大家分享下

是TAB坏了。。。维修要100多了,我没压屏机,我拿去压屏那里问了,100多没意思了

网友:
可以修的哈,修得好就70,可以找我,

网友:
这是屏幕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
要是能修起来方便就更好了,主要是机器太贵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