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业达6050A2412201-MB-A02 随缘修板

楼主(2018-06-29):
       广大的论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迅维的实地学员。请听我先抒情一番,来到这学习可以说"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学的很充实,比上学的时候要认真的多,要是读书的时候有怎么认真,前途无量。经过短暂的2个月的实地学习稍微有点小成就完成这个随缘修板。从空白到小小白的辛酸路程,感谢船长的照顾,感谢阿林老师的关心,更感谢迅维对我们实地学员的认真负责,谢谢谢谢,万分感谢!!!闲话说完开始我的随缘修板———

      首先拿到板检查主板外观,看是否有明显烧毁损坏的地方。再来一波骚操作全部打一遍值

      打出来只有公共点大短,还好。再打值的过程中也发现待机芯片上的明显缺件

      然后先把这些元器件补完

      3、5V的自举电容电阻,外加一个5V线性滤波电容

      补完件之后的容貌(焊工有待提高)
      然后还有一处充电芯片的电阻没了

      这是充电芯片供电脚的电阻,没了这个公共点就不会产生。把它补完继续看看。

      这个晶振有被动过,查一了一下点位和图纸

      用万用表对其1-4  2-3测量1-4连在一起了,位置调换了直接风枪换回来,这个晶振是PCH的晶振图上可以看到32.768KHz
      经过一顿骚操作之后开始解决公共点大短

      这个公共点大短找的简直怀疑人生,这个是C340滤波电容导致的短路使其公共点大短。
      然后又是一波打值还是公共点大短FKyou 还能不能好好玩耍了
      此时的维修思路就是把所有隔离点断开测量公共点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级(此刻有些老司机就在想使用烧机大法——小小白温馨提醒“烧机有风险上电须谨慎”断开之后测量判断是前级短路,又开始找朋友了(此处略去十万字)

      找到了蛛丝马迹,把C1064电容吹出来发现底部有铜丝导致短路。完美,再测量公共点无短路。
      开始上电的最后准备,把所有PWM电路的上下管G极检查是否悬空(顺便把各大供电芯片的重要引脚所连得元器件看看是否有缺少或者损坏)未发现异常
      好运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Q303隔离管位置错了,赶紧换回来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公共点打值522正常  各大电感打值正常开始上电
      待机电压忘拍了,是0.2+A   然后把PWM电路波形抓下,看是否正常

      3V线性

      5V线性

      3V电感后端

      5V电感后端

      2V基准

      自举升压

      相位脚=电感前端

      上官G极

      开启EN和上官G极

      电感前端和公共点

      上下管G极

      无上官G极

      都是正常的之后开始触发

      正常触发,各供电也正常开始上U上内存

      亮机。

附上SMBUS、LVDS差分信号、VGA行场、LPC帧周期的波形等波形仅供参考

      有屏SMBUS

      无屏SMBUS

      LVDS差分信号

      VGA行场

      LPC帧周期

      BIOS的1脚片选

BIOS的5-2输入输出脚

      BIOS的6脚时钟

      有屏EDID(不是很形象看不完完整,所以无屏没上图了)
      修完板理理我的维修思路:拿过板先大概检查一下板是否完整(少件补件),再进行一步各电感打值(有短路找短路)所有PWM的上下管G极是否悬空(悬空导致烧元器件)之前都正常后上电,先看看充电芯片19V正常否(不正常就查图纸修好)再去看待机芯片3/5V是否正常(不正常就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开启、线性、基准、频率设定、极限电流设定、反馈还有就是PWM直到修好)各供电芯片供电是否正常(不正常也是查芯片工作条件和有关元器件)各供电正常之后看是否能触发(不触发就查EC、PCH的待机条件逐一排除,当然也要考虑的过压欠压过流保护等等条件)按部就班修到亮机为止。

网友:
不错,学习的板,能对着图纸,示波器,详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Inventec 6050A2412201-MB-A02

网友:
在迅维学过的就是牛,理论,示波器样样精通,修机器变得简单了。

网友:
学的不错,又是一个出师了。

网友:
我之前也有一个和你一样的万用表

网友:
两个月就这么厉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