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 QIQY6 NM-A142大短路无待机求思路,

楼主(2018-06-28):
联想y500上电无待机电压,测量大短路,检测发现电容短路,更换之后还是待机无电压,,,求思路。。。

网友:
保护了,电压可能都没有过来,,,。。

网友:
修不出换主板

网友:
你这怎么查的 公共点电压正常了吗   待机芯片条件正常了吗  你都没查直接说没带机怎么帮你

网友:
楼主,你已经把短路的地方排除了,你再查查保护隔离那边的问题吧?

网友:
什么没测试,咋给思路。给专业维修人员吧

网友:
你看是不是把EC也烧了,仔细观察和测量一下

网友:
CMOS电池放电看看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有没有公共电压

网友A:
已修好,这机器有个光驱位的显卡,插上了才能出待机电压

网友:
查电路查电路  不要偷懒

网友:
光驱位的显卡是双卡交火的。本来主板上就有显卡,难道单显卡就不能开机?我也有一台Y500,不插光驱也可以开机,不插光驱位的显卡也可以开机。什么逻辑呀,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修好,这机器有个光驱位的显卡,插上了才能出待机电压

光驱位的显卡是双卡交火的。本来主板上就有显卡,难道单显卡就不能开机?我也有一台Y500,不插光驱也可以开机,不插光驱位的显卡也可以开机。什么逻辑呀,搞不懂。

网友:
这不好修

网友:
看图纸一步步查啊

网友:
测测待机芯片的条件看看.........................................

网友(2018-07-31):
大短路肯定没待机电压啊,更换之后无待机电压你都不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