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进水8P上电直接3.多的电流 怎么搞???

楼主(2018-06-28):
接到一个进水机器,清洗做完了,能看见的坏的电容,腐蚀的地方都处理了,现在是上电就3.2左右大电流,查找主供电的好多芯片 全干下来了 还是大电流 求助各位高手 这个是电容短造成的 还是主供电电路芯片造成的?电池那一路排除了 。

网友:
大电流应该是电容短路   IC短路一般都是小电流

网友:
万用表测试哪条线路短路  在用烧机法 应该是电容短路

网友:
熏松香啊,看看哪里短路了,干掉之后看看是否大电流啊,哪里热干哪里

网友A:
进水严重的机器,建议移板。这种机器,就算你弄好了,也会有返修,除非跟客户说清楚保修时间。你这个把保护管拆掉,短接起来烧,应该能找到哪里发热,这么大的电流,很快就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严重的机器,建议移板。这种机器,就算你弄好了,也会有返修,除非跟客户说清楚保修时间。你这个把保护 ...

放弃了 光修开机就很麻烦了 好多件都腐蚀坏了,手里没料板 太新了

网友B:
请问一下楼主,你们的实名认证和维修工程师是怎么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楼主,你们的实名认证和维修工程师是怎么来的呀??

你不也是实名认证的吗 和我的一样啊

网友:
再细心点查 实在不行的话 搬吧

网友:
松香啊 直接加电 找到发黑的电容电阻拆掉或者更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