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公共点短路返修

楼主(2018-06-28):
本人接一个华硕8带i7笔记本,公共点短路,摘电容后解决,电容没有装回去。电容是CPU上管的滤波电容。本来没什么好说的。公共点短路的机器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一个星期后原故障返修。再次测量公共点又短路后。这次是CPU供电另外一个电容短路。摘掉后。排除。心理怕怕的,害怕又返修。又找了个电容顺便把原来的装回去。公共点短路的也能返修。我真是醉了。师傅们这么看

网友:
说不好 有可能是巧合 有可能是公共点电压不稳等等的原因导致电容击穿  也有可能是电容本身质量问题  这就不好说了 还是都装回去得好

网友:
虽然是个小小的东西只要客人不太唧唧歪歪我都还是补上;厂家一年上百千万的销量一分钱一个算下来也不是小金额了,他们才是斤斤计较能省就省,不得已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