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7x进水艰难维修

楼主(2018-06-29):
华为7x进水,  收到手机拆开,充电ic附近进水严重,测试无明显短路,于是先把表象损坏的器件换掉(充电ic,附近受牵连的电感电容),换完之后开机了,测试功能正常,

以为这样就结束了,错,到客户手里两天说不开机了,反到我手里三下五除二拆开,测试发现电池没电了,充电电流为零,怀疑自己的充电芯片因散热不好虚焊了,果断加焊,然后拉了一大坨硅脂在里面,盖上屏蔽盖,测试正常试了半天送到客户手里,

以为这样就结束了,错,客户用了两天还是不开机,现象一样一样的,又反到我手里,拆开,里面那叫一个恶心,脏不拉几的,洗板水刷了一下,测试发现主板只要加热就能开机,电池电量用光了主板凉了就不开机,自己秀苹果秀得多,按以前的经验小字库离充电ic比较近,容易虚焊拆下来重置(过程就不说了,修过苹果的人都知道华为手机的胶还是很软的),弄完之后还是一球样,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把大字库拆了,测试焊盘阻值发现有敌情,果断干cpu,861320度风速40,镊子碰一下边上的电阻可以动了,快速铲下来,除胶清理焊盘,装cpu装完(我个人习惯就是打一下总线无短路,供电无短路,我就认为装的没问题),测了一下大字库的焊盘阻值都正常了,装大字库。翻来覆去竟然没找到钢网,nnd,只能自己用针摆上去(修过电脑的估计都干过),心中很多草泥马,摆了五分钟终于搞定,风速10固化成珠,开心的装上,放在空调下吹凉,上电看着电流欢快的往上窜,

测试了一周都没有问题,交差收工,这钱真tnd难赚

网友:
我给你加分 就为你的幸苦码字!不容易

网友:
这钱真tnd难赚,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