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E40主板的帮个忙吧,万分感谢。

楼主(2018-06-29):
给E40主板重植显卡芯片的时候不小心搞飞了一个小电阻,就是途中显卡芯片右上角的第一个电阻,黑圈标注的,因为没找到位置号不知道到底多大,现在总是不显,求有E40的帮个忙了,万分感谢。 ,

网友A:
我有一块重植好测试没问题的板要不要。摘的时候没有掉点的,空点都没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重植好测试没问题的板要不要。摘的时候没有掉点的,空点都没掉

人家要问个电阻而已  你却想卖块板给人家 举手之劳而已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重植好测试没问题的板要不要。摘的时候没有掉点的,空点都没掉

50包邮?:victory:

网友B:
R378  715欧的。一头接GPU R2SET信号,另一头接地。这电阻好像不好找,你先不装试试,有可能无关紧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R378  715欧的。一头接GPU R2SET信号,另一头接地。这电阻好像不好找,你先不装试试,有可能无关紧要。

多谢!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R378  715欧的。一头接GPU R2SET信号,另一头接地。这电阻好像不好找,你先不装试试,有可能无关紧要。

不装不行,找了个在板测量650的,装上就亮了,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