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69-1报警4声

楼主(2018-06-29):
   机器进过售后,开机0.53 报警4声,取下内存报警两声,先刷BIOS,故障依旧。换内存无效,测量内存工作条件,DDR3_DRAMRST# 只有0.2V左右,看图跑线,找到C1217未装,继续查DDR3_DRAMRST# 是1D35V-S3上拉,找了半天才发现R410在散热片底下,对照发现R410空的,测量一端为1.35正常,查图纸装上一个470的电阻,开机DDR3_DRAMRST# 恢复1.35正常,装机正常点亮。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还没有修到过、先藏了、

网友:
上家修过?

网友A:
为什么拔掉内存报警2声,装上4声

网友:
故意拆的还是原来就没装。。。

网友:
不是一手机么?还是腐蚀掉的件,感觉没说清楚哦

网友:
DELL 的报警设计不错  对维修很有帮助

网友:
这掉件掉的有水平的,怎么像是给新手练手用的维修板。。。。。

网友:
DELL的机器4声报警是内存的问题吗?但是楼主搞内存那边就好了?

网友:
这个r410是空的还是掉了,,,我有一个报7声的没有查到那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还没有修到过、先藏了

网友(2022-05-06):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拔掉内存报警2声,装上4声

2声是内存没找到  4声是内存检测到了但是内存自检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