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前摄像不能使用

楼主(2018-06-29):
拿到手机是一台同行机,已经换过前置摄像排线了,感光、感距、顶部麦克风都是好的,所以排除是摄像头问题。(如下图)
拆下主板先测了前置摄像电压1.2V正常、1.8V正常,测到第七脚2.85V供电时,第一次表笔接上去有电压马上就掉到0.几V,后来直接就测不到了。测不到就打值。(如下图)

2.85V供电脚打值410几,阻值图500左右,不放心就拿了个一个ID板对比了一下,ID板的阻值530多,一对比相差110,加上电压测不到了就顺着座子查相连电感和芯片。中间连了两个电容一个保险电感FL1144,在连了一个电容就直接到稳压器U2301.

因为苹果6、6P的前后摄像2.85V供电都是由U2301稳压器提供,所以我对后摄像2.85V也打了值510多,后摄像照相没问题因该稳压器没有坏,问题因该出在电感上。果断换了一个电感在打值就是512了。扣屏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电感坏了,要不就虚焊
。。。。。。。。。。。。。。

网友:
高手 学习了,  电感坏了 不出图像。。

网友:
前辈     我看上你的万用表了

网友:
学习了,之前电感一般测通我都不换

网友:
厉害了,学习了,这种摄像头有问题的重点查2.85V的供电

网友A:
这万用表好赞…来去淘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万用表好赞…来去淘一个

淘宝卖1100左右,你下单以后先不要付款讲讲价920可以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