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不触发 it8771e 36脚有跳变 开机针3.3

楼主(2018-06-29):
主板无明显腐蚀,烧坏痕迹,先检查了各路供电电路无明显短路,断路,就尝试强行开机,偶尔(修了三天下来,就强行开起点亮过2次,多数点不亮)能强行点亮进入系统。求各位大佬帮我分析一下故障点理一下维修思路 。

晶振一边0.68v,一边0.34v 算起振了?

第一次修主板,处女贴。

网友:
论坛里找来8771e资料,我的也是37脚不拉低,但45脚电压正常

为何从论坛下载的图,上传不清晰

网友A:
这种板客户出的价格高,还可以花时间,低的话,直接PASS

网友:
33脚,上级一直无电压,短接开机针还是无电压,是不是问题出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客户出的价格高,还可以花时间,低的话,直接PASS

我就练练技术,学点东西,老主板了,一点成就感都没得,完全是找虐

网友:
我给你加分 就为你的幸苦码字!不容易

网友:
你的处理了嘛。我的也是,能强行开机,松开后断电,37无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