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惠普电脑主板AAHD2-HY无声

楼主(2018-06-29):
这型号市场量很少 偶得一块 其它正常 就是无声 查声卡芯片驱动 接口 电压正常 桌面右下角喇叭打红叉 做过无数系统 声卡驱动 更换声卡芯片无果 提示没安装音频设备 现在外置USB声卡使用正常 有遇到过的吗 FM1接口 3代条

网友:
查一下声卡到南桥之前的数据信号线  有些不认声卡是南桥有问题引起的

网友:
谢谢 要动桥那玩大了 我小白也搞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