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LC2一连串问题

楼主(2018-06-29):
接到同行送来的一块映泰H61MLC2主板,一开始症状是触发掉电,无法再触发,目测发现内存驱动IC UP1514Q烧坏导致内存电压只有0.39V 查资料UP1514Q可以直接用RT9214 和FP6321代换,代换后还是触发掉电,但是可以连续触发了,不象刚开始触发掉电后无法触发了,继续追查发现,V_CPU_VCCIO电压偏低 ,拆掉图中的小三级管后电压正常,完美修复。附上本板BIOS 映泰H61MLC2 V7.2

网友:
楼主这焊功跟我有一拼啊,牛逼,跟你学习

网友:
碰到过两片一样的板,都是这个毛病,去掉这个小三就正常了。

网友:
呵呵,都是小三惹的祸以后可以秒杀了

网友(2018-08-31):
我的和你一样,拆了还是触发掉电,反复,

网友:
BIOS也刷过了,在刷BIOS之前还有几次能开机,

网友:
这个管子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今天都了一块板也是一个毛病,用1AM的管子代替的

网友:
这个小三极管是做什么用的?是开启信号还是?L楼主怎么判断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