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LED42H150音量 视频键不管用

楼主(2018-06-29):
海信液晶电视,型号是LED42H150,按音量键,视频键都不管用,菜单键和待机键是可以的,进了菜单后,上下左右都不能调,那位大神碰到过,给提点一下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在关机状态,用数字万用表的蜂鸣档先检查下按键开关是否有问题,如果开关可以正常导通的话,打开电视机的电源,测量每个按键的非接地端在开关未按下时是否有3.3伏电压(有些机型是5伏),如果某个开关的电压不正常,则检查该线路的相关元件

网友:
先看看开关是不是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关机状态,用数字万用表的蜂鸣档先检查下按键开关是否有问题,如果开关可以正常导通的话,打开电视机的电 ...

开关按键板上一共就3根线除去接地的,就剩两根了

网友:
用遥控器和按键现象是一样吗?如果是一样的现象,先刷个数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