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无服务

楼主(2018-06-29):
问下大神,6p基带部位进了一点水,修好后4g上网发热厉害!用了段时间就没4g,到手发现不插SIM卡,一直提示  未插入SIM卡  。目前有基带无服务,拨号无串号!现在飞行模式也是一直提示未插入SIM卡。。大电源,基带电源都换过,重装过基带,故障依旧。排除卡槽问题,有没有遇到过的?
来求助下,谢谢

网友A:
基带有没有打过阻值。。。。。。。。。。。

网友:
再看下旁边的电子元器件有没有腐蚀,或者检查一下射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带有没有打过阻值。。。。。。。。。。。

打过值,正常的。。腐蚀的电容都拆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