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HWC7190A花屏

楼主(2018-06-29):
地点:湖南省 岳阳市 岳阳楼区 (网罗天下电脑)故障:显示屏花
时间:2018年6月29日 15:10:37
一个小朋友拿过来的,说上潮了能不能修。

我说可以,他问多少钱。报价一百大洋
客户觉得太贵了,到我旁边其他店铺问了一圈 。
最后来到我这里说找我买台二手显示器,我给了个价格又说太贵,能不能租,他就暑假用一个月
最后砍价到60元租一个月,他把旧显示器抵给我算30元
本想着会不会是排线,结果拆机
------现在的小鹏友也会坑爹了一点都不老实,明明以前修过屏坏了(花屏)。拆开里面驱动板是去年的标。还说是受潮了--------------

30块钱租一个月啊,心都凉了
---------------------放图,大家看下有没有可能不是屏的问题,排线弄了还是一样-----------------

网友:
通用板一点就知道了是不是屏问题了

网友:
这感觉不像是屏的问题啊,换块通用驱动板试试列,看板子都不成样了都

网友:
看图不象屏坏,逻辑板坏有可能,

网友:
这个最好用通用板来试一下,,。。。。。

网友A:
是屏问题了,就算是逻辑板问题,这问题也不好修。可以修修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屏问题了,就算是逻辑板问题,这问题也不好修。可以修修看

唉,亏大了。现在小朋友都这么不老实

网友:
先点下屏排除下是不是屏问题,是屏问题再测屏上的几个关键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换新排线试试,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要么就是新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新排线试试,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要么就是新片坏了

排线换了,驱动板没有,下次有显示器了试下

网友:
屏坏了的,逻辑板坏坏了的,这个问题不好修的

网友C:
租一个月那要押金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租一个月那要押金  吗

300,不说了,下次租金100,不租拉倒,放在家里发霉也不租给小朋友
比玩游戏还坑

网友:
租太便宜了,不行每个月在给机子买份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现象有点象是排线接触的问题,可以用小刀刮下排线的两端。。。。。

试过了,没用,等下次有驱动板换个试试

网友:
先排除驱动板吧 ,屏一段的接口可以试着加焊下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资料,学习了。。

网友:
总之不亏啊 放着也是放着 ,收个料板了

网友(2018-08-13):
引用 网友C:
租一个月那要押金  吗

赚了个显示器,还有钱收,知足常乐呀!

网友:
有很多人认为修好不不能用了。所在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