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d3v 蜗牛开机

楼主(2018-06-29):
一块技嘉b75-d3v 功能正常 就是开机慢 掐表35.23秒才亮屏 系统 BIOS恢复弄过了 无效 请教要刷BIOS吗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吧,我好像碰到过

网友A:
刷BIOS 看看主板是不是有个ME的BIOS

网友:
谢谢 此板2bios   B-BIOS   M-BIOS 改天刷 M-BIOS试试

网友:
应该刷个bios就可以好的吧,不行也可以bios改一下me,应该也会好

网友:
我给你加分 就为你的幸苦码字!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看看主板是不是有个ME的BIOS

3代酷睿了肯定有M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