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不定时自动断电,有时关机自动上电问题

楼主(2018-06-29):
机器型号:未来人类x511
送修故障:客户描述 1.在使用用过程中不定时会自己休眠,按一下电源开关键有会亮一下,过一会又休眠了反复几次就断电了。2. 而且很难关机,关机后又自己开了必须拔电池

看到故障后心理反应:这种问题应该是EC和PCH这块信号出问题的了。新机器修多了心中暗想这机器怕是没图纸不好修吧。不管了怎么都的尽力看看在说吧,这是维修的基本准则。
维修思路:在故障测试过程中,暂时没发现客户描述的第一种故障。而且第一种故障要花时间测,就算出现故障了也不好下手。那就从第二种故障入手吧,说不 定第二种故障解决了第一种故障也没了呢。

报价维修:首先拿掉电池接上可调电源,机器自动上电进系统了关机后果然又自动上电了;按住开关也一样关机后也会自动上电。拆机开修就从这个故障入手。 测量开关按键上有16V电压,按下住开关变0V,按键没问题的。上迅维找了下竟然有图纸那就好修了。打开图纸找到J_P17PWR1开关排线接口测9脚 M_BTN#16V正常。找到EC U16测PWR_SW#电压0V不对呀怎么可能是0V呢。按了下开关还是0V没这肯定是不对的插电在试又OK了,在试又是0V开关脚始终是16V。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有点不稳定!先追图纸看看PWR_SW#还有没有连到其他地方,果然PWR_SW#是通过U34控制的。(顿时想到以前修到这外星人不触发就是这种原件坏了引起的,只要拆了把2-8脚 和3-6脚短接就OK了。比用这个元件的更稳定呵呵)直接拆掉短接反复插电测试 PWR_SW#信号都是3.3v也不自动上电了,用万用表触发U34第3脚也能正常亮机。看来就是这个问题了,这样说来第一种问题也能说的通了不就是EC 开关脚自动动作使机器进入休眠状态了呗。装机收工在这个过程种又出现了点小插曲。。按开关不能触发?刚不是拿万用表不是都触正常开机了吗!用镊子短接开关还是不行,只能在拆开看看了。单独拆掉开关板测开关上3.3v按下变OV.排线也是很好的没有断裂。在按住开关测U34 3脚还有1.9左右?没有拉低到0V怎么回事?开关板上也没有多余原件,直接通过排线和和开关相连的呀。陷入沉思又看了看图纸突然想到刚测M_BTN信号时发现U34 6脚经过个1K的电阻连到开关接口第9脚的。图纸是R503果断把它拆了用锡短接,在按开关OK u34 3脚0V了松开3.3v机器显示。 装机拷机几个小时再没有发现所诉问题。到此维修结束。 感谢大家阅读!

网友:
遇上这种间歇性故障的是有点头痛啊,不好修

网友:
目前没有修到这样的板子,先收藏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是电阻不正常吗?看的不是太仔细,长篇文章看不下去。。。

网友:
没有找到图纸啊,方便把图纸传一下

网友:
飞线的时候36相连跳过电阻,就不会二次拆机了

网友:
刚看到这个故障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LID或开关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P2080的这个芯片,在蓝天代工的机器上面坏的很多的啊!

网友:
像这种机子这种故障,一般人直接一来就刷BIOS

网友:
呵呵 这个管子改二级管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