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8-06-29):
有时候跑3D都没事,有时候一天也没事,有时候刚进系统就掉了。。唉。温度,温控,显卡温控,BIOS都搞了。

网友:
示波器 双通道或者4通道 那种 看下是那个电压 ,先掉。。。 就干那个

网友:
就怕遇到那一天也不掉电

网友:
这种问题我都不想修    客户好说话就直接换版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看看那个电压先掉 然后再修那个

网友:
这种问题,修的心累,可以的话,换板

网友:
😂说句老实话,考虑退了或者换板,毕竟花了人工和精力,还很难有结果。。。

网友:
检查下CPU电压是否不足标准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