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维修华硕Z77-V死机掉电

楼主(2018-06-29):
接修一块华硕Z77-V高端主板。客户说不开机,检测故障为开机跑码掉电。有时不过内存就掉,有时进系统测试几分钟掉,在维修的过程中,经过N次测试,供电全部正常。PG也没发现问题。偶尔还发现没有CPU供电。故障是这样,假如某次开机瞬间测试CPU供电没有,主板会自动重启,自动重启后就会有CPU供电,这种情况首先考虑了CPU供电的EN是不是不稳导致,然后就把EN的开关电路两个MOS管拔了。再次测试后不重启了,也不掉电,本以为维修完工。再次进系统测试发现居然一两分钟就死机了,键盘鼠标都没反应。这奇怪的。又让我在怀疑各种电路,把PG的开关电路也拔了。还是一样,再次放在维修台上修吧。我就看他死机后那些信号电压是否出现问题。果然,在开机不过两分钟就死机了。第一步我测试了PG,CPU发出的PG真的掉了,。cpu PG是VCCio上拉而来、CPU pg要出来,肯定CPU供电要正常才能出来。再次测试CPU供电,确实CPU供电掉了。导致死机,这里我自我阐述一下。不喜勿喷。之前所说的掉电这么到现在怎么不掉了,怎么变为死机了呢。原因我应该是我把CPU供电芯片发出的PG开关电路拔了,南桥在一直检测到VRMPWRGD正常,其他电路正常的情况下,复位就正常。所以不会掉。现象变为死机。最终死机和掉电就是CPU供电影响。CPU供电怎么会掉呢,EN已经确认没有问题。其他信号如VID,REF,这些都正常。此版用的驱动芯片比较多,初步判定是不是驱动芯片某组不稳定导致,用示波器打波看看,最终测试到一组波形与其他稍有区别,图片没拍下来。太忙,。应该就是这组波形不对导致,这种情况就是就是此组驱动芯片坏了,。最后找了一个一样的驱动芯片放上去,为了稳定,把上下管一起干掉。换完后,先不忙上电,还要对上下管的G端测量,与驱动芯片有没有断线,链接的电阻有没有坏,果然在测试上管G端发现经过一个0欧的电阻已经测底坏了,导致这一情况的应该就是这个电阻坏了影响;、

此电阻已经变的太大,导致波形不对,这种情况在以往的维修过程中,早就烧了上管,但是在这个板上居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无解。
最后换点之后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A:
这主板真脏啊,估计用不长时间又会出现别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真脏啊,估计用不长时间又会出现别的问题了

哪里脏   ?????????????????????????????????

网友B:
要是我早让客户换主板了  太费脑了

网友C:
你这个板掉电频率高还稍微好排故障---我手头这张板,偶尔开机过程中掉电,偶尔在系统里用着掉电----总之大多时间用着一切正常的,不知道啥时会掉电-----怎么怎么排查故障位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真脏啊,估计用不长时间又会出现别的问题了

没觉得脏,这主板成色算好的,你是没见过网吧的主板,大部分都是油巴巴的进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真脏啊,估计用不长时间又会出现别的问题了

意思是说主板的成色很旧,经常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的

网友D:
应该就是主板驱动芯片的上拉电阻坏了,mos管子半通半不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早让客户换主板了  太费脑了

这个要看客户出多少价格  少了我也不愿意,修一个这主板150的价格还可以了,少了这个价 我也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就是主板驱动芯片的上拉电阻坏了,mos管子半通半不通吧

应该是可以这样理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板掉电频率高还稍微好排故障---我手头这张板,偶尔开机过程中掉电,偶尔在系统里用着掉电----总之大 ...

你这种 我感觉也是供电引起的,你好好查查 几大供电,偏大偏小的电压 有没有,说不准就不经意找到问题

网友(点评):
嗯,好的时候上网播放视频几小时好好的,就是偶尔一次掉电,不好抓掉电过程........ 是 GA-B75M-D2V,没找到图纸-----

网友:
这种问题都修的好,,牛人啊。。我是放弃了

网友:
这种问题都修的好,,牛人啊。。我是放弃不修了

网友:
牛人啊。。我是放弃了。。。让客户换主板。。。

网友:
我也修到过阻值变大的   按道理来说已经烧管子了

网友:
你这个板掉电频率高还稍微好排故障---我手头这张板,偶尔开机过程中掉电,偶尔在系统里用着掉电----总之大多时间用着一切正常的,不知道啥时会掉电-----怎么怎么排查故障位置呢....

谢123451989 -2 -2 回复两个字很难?非得复制粘贴???

网友:
现在感觉修主板没意思了, 现在涨了10元, 修一块40元

网友:
分析的恨透侧  看看你们的帖子学习学习

网友:
Z77没修过哈,,可以收下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