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2A55-M LE REV:1.02 无复位简单维修

楼主(2018-06-29):
时间:2018628
地点:陕西 西安(迅维快修连锁店铺西安店)
人物:kitteyliu
对象:华硕F2A55-M LE REV:1.02
故障:开机不显示
今天早上上班之前,接到总部来电,问一个客户的台式电脑有问题,能不能修,我们肯定是可以修,我们主修:手机笔记本,台式机,打印机,数据恢复。
主板版号图:

联系好同行之后,同行将机器送来,拿过来的是整机,这样也好,直接上电,开机风扇转,不显示,跟同行描述的问题一摸一样,能做的同行都干了,所以这里不再放电、插插内存条了,直接拆出主板,上诊断卡,代码00,复位灯一闪一闪,如下图:
无复为那就查复位吧,A11PWRGD信号,也是PCIE的复位信号,测量电压为2.4V-3.3V之间跳变,此位置如下图:

顺便测了测A13脚、A14脚,时钟电压0.37V,没有问题。

直接打开点位图,看看这个复位信号是哪里来的:

A11脚连接到一个电容(没有装),在查还连接哪里,如下图:

接着看0欧姆电阻的另外一端连接哪里,如下图:

从此处可以看出来此复位信号肯定是来自IO,看此22欧姆电阻的另外一端:

很明显了,直接用风枪吹掉此处的电阻,测IO这一边的电压,如果为稳定的3.3V,说明IO没有问题,问题在此路的电阻或者电容上面,如果此处电压也在2.4V-3.3V跳变,那就是IO的问题了,估计要换IO了,此电阻的位置图,如下图:

结果我的运气总是不错的,拆掉此22欧姆电阻之后,电压为稳定的3.3V,那就简单了,从新换个22欧姆的电阻搞定,大家会问为什么不查查是不是都电容漏电导致的呢,开始我也是查了,此路主要是没有连接一个电容,所以直接干掉这个电阻,正常跑马了,然后换了一个同样的电阻,开机显示:
亮机图:
感谢大家看帖,喜欢的话就加个分吧,如有哪里有问题的地方,欢迎指出,共同学习!

网友A:
楼主厉害了,修笔记本多了。台板都不会修了。楼主这思路清楚呀、

网友B:
楼主修的很好,就是这主板我都是直接换板子

网友C:
这些pg信号的电压,位置测量都是得记住的吗?楼主是系统学习过还是从哪知道的

网友D:
楼主是经验丰富,技术过硬。一定是经过系统学习的。

网友E:
学习楼主的思路。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了,修笔记本多了。台板都不会修了。楼主这思路清楚呀、

笔记本修多了,感觉台式还是简单,就看有没有图纸或者芯片定义图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的很好,就是这主板我都是直接换板子

嗯,是的,因为主板现在不值钱了,但是同行的人家自己就换了。。。。。。所以还是要硬着头皮修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些pg信号的电压,位置测量都是得记住的吗?楼主是系统学习过还是从哪知道的

迅维对我们加盟店进行过培训,一般的地方都记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经验丰富,技术过硬。一定是经过系统学习的。

对滴,对滴,学的笔记本维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楼主的思路。谢谢分享经验。

分享经验,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经验丰富 技术过硬啊 .......................

网友:
华硕的复位问题   时好时坏   遇到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迅维对我们加盟店进行过培训,一般的地方都记得呢。。。。。。

oo,加盟店的哇,我就说嘛,我在实地没有学这些啊

网友:
像这种小电阻还的机率还是不多,楼主的技术和细心都令人佩服,赞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笔记本修多了,感觉台式还是简单,就看有没有图纸或者芯片定义图纸了。。。。。。

我感觉笔记本好一点   笔记本好多都有图纸   台式机  动不动啥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的很好,就是这主板我都是直接换板子

我一般也是直接换,同行的主板没有办法,修修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