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通电无待机修复

楼主(2018-06-29):
通电不开机,拆解测量主板有19V,无3.3和5,测量发现PL401短路,断开PJ402后电感不短了,说明后级问题,测量发现断开PJ601,前级不短路,PC601两端短路,果断拆了,不短了,测量PC601短路了,换了后通电主板哗哗显示了。还算顺利,图纸论坛有就不发了。

网友:
虽然小故障,但楼主的功力也看得出来的深厚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待机0.040的不跑码,没有修好。不过听说别人修好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有电容短路的机器,修好后就不会返修了?

网友:
下回写的时候能不能顺便把板号也写上   .............

网友:
修的不错,就是心细。。。。。。。。。。。。。。

网友:
楼主这是秒杀了啊

网友:
如果都是这样的故障,维修员还是很好做的

网友:
这种后级短路的我一般都是烧鸡。一烧一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