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U口无法识别

楼主(2018-06-29):
拆除USB口旁边的二个USB防涌保护管后测试OK 见图

网友:
有料板 还是找 一个装上, 这样搞 下次 PCH 就遭殃了 ,哈哈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东西  没有研究过   下次遇到试一下

网友A:
把桥烧了还不好吗,又是一笔买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桥烧了还不好吗,又是一笔买卖

你好坏

网友:
这种情况收费合理就把桥补上    收不上价就随它去吧

网友:
这种供电问题应该还是好解决的。

网友:
这个是集成5个二极管的,拆了,下次就会坏usb蕊片,不会坏到桥的,,,

网友:
ESD在台板坏得很多

网友:
这个是复合管,限制USB电压的,能上还是补上,安全第一
要是把桥烧了,哈哈

网友B:
感觉,别人的机,,用心搞好的没多少。。。。少几个件……就正常正常了,

网友:
这次是好了,下次直接换桥吧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别人的机,,用心搞好的没多少。。。。少几个件……就正常正常了,

价格合适就搞完美点,太抠门的搞得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价格合适就搞完美点,太抠门的搞得能用就行。

支持你的说法,,,是啊,现在什么 钱都不想出哪来的服务

网友:
呵呵,你这修法说不定过段时间你又能修了,又能赚点钱

网友:
为长久计 不能装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拆了防静电复合管,最好是补上,小心烧桥

网友:
直接拆了就可以用了,不过拆了下次就直接烧桥了,还是建议补上

网友:
这个是防静电mos管吗,拆掉不装静电应该会吧主板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