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不触发

楼主(2018-06-29):
客户拿来说电源接口接触不良,不能开机,还有就是用5分钟左右或多一点时间会慢慢黑屏。
按到接口多试几次可以开机进入系统,但没几分钟就断电,先换接口吧,更换接口后按开关干脆不开机了,电源适配器灯很暗按怎么按开关都无反应。于是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4A,明显待机不正常,马上下电路图一路查下去,到PC4611\PC4615/PC4614这里两端接地,正常只能一端接地,明显不对,仔细一看有焊过的痕迹,估计客户拿到其它地方修过,果断更换PC4611\PC4615/PC4614,奇迹出现了,按开关正常开机,试时两小时没任何问题,维修完成。

网友:
上家焊工 太差了 。。。

网友:
这样还好一点   你收客人的钱 好收点  还收点可以多

网友:
就是公共点滤波电容短路,是吧11111111111

网友:
我擦,你这个问题也是可以的了,话说慢慢黑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
估计上家也发现电容短路,跟顾客价格没谈拢,放弃治疗了。

网友:
我给你加分 就为你的幸苦码字!不容易

网友:
你这个问题也是可以的了,话说慢慢黑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
慢慢黑屏是电容漏电率越来越高把公共点拉低了然后掉电了呗

网友:
还好吧,电容没有完全击穿的效果吧。。。。。。。。。。。。。。。。。。。。。。。。。。。。。。。。。。。。。。。

网友:
学习了,没少换啊,能不能只换一个件确定问题

网友:
图很详细,这样的故障也修到过,

网友:
维修这种机器多好二修机上家没有动手脚做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