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上电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8-06-29):
不上电不触发故障,就是指在笔记本插上电源后,按开关,没有任何反映,这在笔记本电脑主板维修课程

是比较常见的故障,也是比较难修的。

对于这类故障,首先要检查全板有无短路,重点测量各PWM电路中的电感以及各MOS管的对地阻值,不得有为

0或者接近O的情况(北桥和CPU附近的电感对地阻值在10欧左右属于正常情况)。

在保证全主板无明显短路故障后,机器还是不触发,维修技巧如下。

(1)首先通过数字可调电源看一下待机电流,正常的待机电流应在O.OIA~0.06A(DELL无待机及少部分笔记本

待机可能在0.09A除外),如果没有待机电流,就是待机部分有问题,待机是开机的必要条件,待机不正常,

肯定不能开机,此时应首先检查待机电压是否产生,如果待机电压没有产生, 根据以前笔记本维修培训讲过

的理论,修复待机电压产生电路。
(2)如果待机电流偏大(大于O.lA),说明主板有轻微短路故障,此时应根据上电时序查各路电压是否有轻微

短路情况,逐一排除。

(3)如果待机电流正常,此时说明待机电路没有问题,应查开机电路,首先应测试一下开关键上是否有5V左右

的高电平,如果有,按下电源开关,看是否变成低电平,如果不能变成低电平,说明开关损坏(ACER较多)。

(4)如果开机键上没有5V高电平,应检查开机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因为此5V是由开机芯片提供的,必要

时可以代换开机芯片试验。

(5)如果以上这些检查都没有发现问题,但还是不开机,应检查南桥,因为多数笔记本电脑南桥是参与触发的,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该机的BIOS参与触发,BIOS损坏后也会导致不开机,需要考虑。

(6)根据以上分析,总结不开机的维修技巧是查:主板短路、待机电路、开机电路、按键板、开机芯片、南桥、

BIOS等。

网友:
总结的很好,现实维修过程大致就是这样的关键是实践。

网友:
感谢分享,如果BIOS升级操作失败,好像也会出现不加电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好学一下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