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5470卡死

楼主(2018-06-29):
DELL  vostro  5470  来的时候,客户说用10多分钟就卡死

接到机器 我先搞软件,用自己的硬盘重装系统不行,把集显和独显驱动都卸载了,重装了官网的也不行,有时用3个小时左右卡死,有时几分钟就卡死。
  今天测了一天也没找出故障,求助各位大神有没有见过这种故障。

网友:
广达JW8 的 主板 吧

网友A:
换一个固态硬盘试一下三   不然就  P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固态硬盘试一下三   不然就  PE

换的就是固 态

网友B:
DELL ,,有一台机,,就是要装WIN 几才行,,,装别的会和你说的这样,,换个不一样的试试。。上次修到一个,,看到大师换了另一个级别的系统就行,,忘记是哪个了WIN7不行换WIN 10

网友:
应该是有主板故障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 ,,有一台机,,就是要装WIN 几才行,,,装别的会和你说的这样,,换个 不一样的试试。。 ...

win10,也不行,WIN7也试了,                                      估计要重植U才行,机器本来亮机的,哪敢搞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