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E1-471G 板号:DAZQSAMB6F1 REV:F 显卡芯片:N14M-GL-B-A2 4显存

楼主(2018-06-29):
宏基 E1-471G 板号:DAZQSAMB6F1 REV:F 显卡芯片:N14M-GL-B-A2  4显存    员工今天帮客户笔记本清灰尘,就变成外接显示可以进系统(刷BIOS 后不认显卡驱动),内接屏灰屏,BIOS U6 U8 论坛的BIOS都刷过了,情况一样,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谢谢你了

网友:
由于客户比较急,在线等。。。。。

网友A:
清灰造成的,检查屏线接口,换屏线。
然后查EDID

网友B:
换个屏试试 还有测试屏街口的各时钟和数据的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屏试试 还有测试屏街口的各时钟和数据的阻值是否正常

刚刚忘记说,我已经换屏试过了,屏线没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灰造成的,检查屏线接口,换屏线。
然后查EDID

屏线没得换,看就没什么问题,屏换过试了。

网友:
E1-471G屏线容易坏

网友:
我一根根测试过线是通的,还有其它可能吗??

网友:
带电拔屏接口线了吧,PCH可能坏了,和显卡没关系的

网友C:
刷bios不能把原来bios复原还是修屏部分,与显卡无关和桥有关系,如果是没拔电池拆机的就会烧了的机会多

网友D:
看看屏接口,还有注意螺丝有没有打到主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屏接口,还有注意螺丝有没有打到主板上

嗯嗯,我都详细检查了没发现什么异常。。

网友:
找图纸查条件吧,LVDS的条件都查下

网友:
已经解决问题了,是显卡芯片坏了。。。谢谢你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不能把原来bios复原还是修屏部分,与显卡无关和桥有关系,如果是没拔电池拆机的就会烧了的机会多

已经解决问题了,是显卡芯片坏了。。。谢谢你们。

网友:
刷两个BIOS试过不行还原BIOS换屏线,屏想必你已试过了。

网友:
既然是清灰才出现这问题,有可能是人为,看看有没有掉件

网友:
人家都是显卡坏了,你们还揣测

网友:
人倒霉啊           有一次我清灰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