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人,万用表怎么量安钛克电源4+4p和6p

楼主(2018-06-29):
是vp350不插主板,只接电源线,也不启动,这样能量吗,我的万用表是图片这个型号,支持量台式电源吗

补充内容 (2018-7-1 16:58):
小白啊,调到那个档位说一下吧。。。200v的万用表能量这个350w安钛克电源吗,我就是想量一下4+4p和6p,3个接口的v数而已啊

网友A:
黑线 接地  红线接要量的电压点

网友:
与其他电源同样的测量方法。

网友B:
有人吗。。你们这也太简洁了。。。小白啊,调到那个档位说一下吧。。。200v的万用表能量这个350w安钛克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线 接地  红线接要量的电压点

200v的万用表能量这个350w的安钛克吗
就是说4+4p和6p上面的N条黑线红线,我可以随意量,只要红线和黑线,

网友:
先把绿线接黑线,使电源工作,再把表笔黑针接任意黑线红表笔测其他颜色的线

网友:
找到24PIN的绿色线,然后对任意一个黑色线相连接,然后用万用表测量4p或者6p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吗。。你们这也太简洁了。。。小白啊,调到那个档位说一下吧。。。200v的万用表能量这个350w安钛克电源 ...

选择直流20V电压档,黑表笔插黑色线接口里,红表笔接触 插头其他颜色的线,测得电压一般是12.5到12.9的样子是正常的 (前提是先把电源启动)

网友:
20V直流电压档,20V直流电压档,20V直流电压档,20V直流电压档,20V直流电压档,够30个字了。

网友:
你的万用表是测功率的吗?你要测的是电压,200V难道不够用吗?

网友:
200伏去测300瓦。你不表达清楚?是要测它电流,还是测它的电压?电流就选电流档,电压就电压档。既然你要测试4+4p和6p那可能也是测电压了。测电压就选择直流20就可以了。测试之前把电源的绿线和黑线短接让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