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打误撞D630集显

楼主(2018-06-29):
戴尔D630集显  难的不会就会点皮毛还望大家指点!

触发跑到0.7A多不掉,不过内存。好吧,先正常程序走一下,测所有电压出来没有,当测到PL43电感时没电压,追查这电压去哪?去了北桥集显供电,心想不会是北桥挂了吧。

正在思维当中,键盘底不知碰到主板上哪里了,一下子可调电源报警,我去大短了---------没办法先把大短解决先,找个短路的隔离点烧起来---PQ91这么烫,汗,这不烧那不烧偏偏烧了这个复合管,一通料板找没有,只好上某宝,几天过去了终于回来了。

换上新的PQ91后发现3,7,8,还短?只能再上大刑,找个隔离点烧,又来个220电容,换上,二极管档,测PQ91所有引脚,和220电容,OK正常了。

以为这下应该没问题了吧?一插可调电源又报警,尼玛???不是不短了怎么还叫?测公共点没短正常啊?公共点没短怎么会叫?思索一下,拿起表笔各电感走一下,发现PL36对地值才38,汗!微短吗?管你的大刑伺候,1V2V3V没反应4V这下电流上去600多,又是PQ91发烫,不会吧,刚买的,新的,而且本身各引脚不短有正常值,有点丈二和尚有点蒙?管你的拆,拆完测PL36还短,额!只能继续烧,发现PU22好烫,烫就拆呗!拆完测不短了,原来它也牺牲了。料板来一阵找,还好火眼睛睛找到仅有的一个,要不然还要上某宝,等几天。

换上,再测不短了,果然是这个妖孽。插上可调电源,电流上到0.7多,又回到起初?可是不同是PL43有电啦!上内存阻值卡打下波,有波波了,起初是没波的。再打下屏接口波波,咦,有波波了。接上屏触发电流一路直升1A多,亮出DLEE固有的LOGO。

网友:
裸机测试注意绝缘  类似的复合管一次性多买几个  逐渐的配件库就全了

网友A:
靠你这个故障本身就是PU22的问题,上几次电就把上管烧了,换上管也不芯片一起换不就还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你这个故障本身就是PU22的问题,上几次电就把上管烧了,换上管也不芯片一起换不就还烧吗

是,这是经验,以后会注意,谢谢

网友:
本身就是这个芯片有问题  测机要注意   还有 上下管击穿最好是连供电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楼主 这么老的电脑还有人来修 这么折腾价格还报的上么

网友B:
这种机器还有人修哦,楼主这种报多少钱啊?

网友:
现在坏上管的,,我基本都换芯片一起换。。。怕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还有人修哦,楼主这种报多少钱啊?

其实平常也都是修些平凡的故障,只是来刷下存在感。

网友:
这种机器我记得我还是学徒的时候经常碰到 D620 630之类的,转眼7年了

网友:
这机子当年显卡门大爆发的时候,天天给别人换改良,其他问题少

网友:
这主板已经白菜价了,太麻烦的就没必要了

网友:
学习了。经验值的考验!!!!!!!!!!

网友:
嗯  一波三折啊

网友:
这个主板拆机的70.。。。。。。。。

网友:
我就像知道 这个电脑楼主最终给客户报价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