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7 cpu上盖换了需要重新刷机吗?

楼主(2018-06-30):
iphone 7 cpu上盖换了需要重新刷机吗? 上盖主要是什么功能?换了对id有没有影响?
iPhone

网友:
上盖相当于电脑的内存条。。。。

网友A:
需要刷机的!
q403027221
不知道不要瞎说,知道不要起哄,更不要误导新手。
详情

网友:
不需要的,。

网友:
不需要刷机 上盖也叫暂存

网友:
不需要刷机,上盖相当于电脑的内存条!

网友:
不需要刷机,装好了,直接开机。

网友:
电脑换内存条 断电更好一个在开机一个道理 只是这个要手工的

网友:
当然不需要刷机了,上盖都可以直接换完开机

网友:
手机运行内存跟电脑的一样的啊,不懂电脑,了解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刷机的!
不知道不要瞎说,知道不要起哄,更不要误导新手。

网友:
7的上层好像有资料的

网友:
赫赫 谢谢分享 学习 了 和以后 也修手机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