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 按F1键却显示F1和ALT两个键被按下,为什么

楼主(2018-06-30):
HP笔记本 按F1键却显示F1和ALT两个键被按下,按F4也显示两个键被按下,F2,F3,F5-F12按下去没反应,其他的按键都正常,新换键盘还是一样,不知为何

网友:
两个键盘的都一样的现象话,那你就主板

网友:
EC有问题了吧

网友:
3楼的没错 换个EC最好也查下EC到键盘的线路 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