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上海维修液晶彩电师傅!!遇到极品大事了!

楼主(2018-06-30):
哪位在上海淞江区能修液晶电视?  二手交易中遇到这么个极品的情况:

前天有位上海买家在我这买了一块液晶电视主板,我明明测试好发出的,他收到后说板坏,我问他哪坏了?他说大电容一直有200V?(我一听到这句话就知道对方的维修水平了)为给对方面子,我一直叫他师傅,请他提供待机电压,他一口咬定板子电源都坏了,谈不上待机电压!?
无奈下,我叫他先搜索一下这个机子的电源工作原理(百度都有此通病),拍上图片,然后在图片上标注待机关键点电压,并一再强调:
此机不同于普通机子,此机背光异常(开路、或不接背光灯条),系统会检测并发出保护信号锁定开关电源,使之进入待机状态,除非切断市电使开关电源重新启动,否则会一直处于保护锁定状态而无法二次开机!
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这位自称“一眼就能看出板电源不对”的大神都没见过,估计在我的免费指导下,最后修好了机子,于是确认收货,撤消了退货申请。

但是,但是呢,想来想去,又不想为自己的误判付出代价(毕竟有200多块啊),所以硬着头皮又开始说我板坏,一定要退货!于是又向我发起售后申请!

我靠!真是极品啊!我叫他提供待机电压,他一口咬定板子电源都坏了(他都不用表测量,一眼就能看出来坏,真佩服!)说我不懂,跟我无法沟通?
我当然拒绝退款(商品页面注明是包上机OK的,当然要为别人负责,但是,你总得提供起码的证据啊,各位说对不?)于是他就一次次地复制同一句话:收到电路板是电源部份坏的,无法使用,谈不上待机电压,卖家不懂的,无法交流。

开店9年,第一次遇到这么极品的买家! 哪位在淞江或附近,烦请告诉我,为保护个人隐私,暂时不上传图片,最好本站短信私下联系,过去帮我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好吗?

网友A:
别太较真!用这个时间 可以赚很多的钱了

网友B:
年轻人较真你就输了  你上传你的证据 截图给小二  他无图无真相的 仲裁也是他输

网友C:
何必呢,退回来不就行咯,浪废时间跟精力,大把的生意等着你去做呢,我卖东西就是,不行你就退,扯什么蛋都没用,没那时间跟他扯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太较真!用这个时间 可以赚很多的钱了

黑白是非,即使不懂技术的人也一目了然吧!
目前已申请淘宝介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年轻人较真你就输了  你上传你的证据 截图给小二  他无图无真相的 仲裁也是他输

我一直尊重他,叫他师傅,昨天商量了快一天无结果,无奈下打电话给他,他居然还说我不懂,跟我没法沟通就挂断了!

你就直说误判想退货,跟我商量一下测试费什么的也行啊,跟我胡搅蛮缠,门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尊重他,叫他师傅,昨天商量了快一天无结果,无奈下打电话给他,他居然还说我不懂,跟我没法沟通就 ...

也是你太实在   说的太多了  “并一再强调:
此机不同于普通机子,此机背光异常(开路、或不接背光灯条),系统会检测并发出保护信号锁定开关电源,使之进入待机状态,除非切断市电使开关电源重新启动,否则会一直处于保护锁定状态而无法二次开机!”你少说前后 只说中间那句就够了

网友E:
这些都是小事儿,只要他退回给你的主板是你原来的主板,等你做久了更奇葩的都有,见惯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何必呢,退回来不就行咯,浪废时间跟精力,大把的生意等着你去做呢,我卖东西就是,不行你就退,扯什么蛋都 ...

向你学习,对这种不讲理的人要心脏足够大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些都是小事儿,只要他退回给你的主板是你原来的主板,等你做久了更奇葩的都有,见惯不怪。

就怕他做了手脚,把原来的好板子故意弄坏了,然后再相互扯皮!

网友F:
大电容200v是不正常的,,就算保护貌似也不可能200V,,,,除非待机和主电源是分开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大电容200v是不正常的,,就算保护貌似也不可能200V,,,,除非待机和主电源是分开的

你是搞维修的吗? 麻烦你看清楚全部内容再回复好吧?

他说的是切断市电后,300V大电容一直有200多V

这个板只要一通电,300V(C901)大电容就有300-320V左右的整流滤波电压!请看面板指示绿灯亮(说明待机正常VDW952约7V左右,正常开机后约12V多)!

板子发出前测试过完全正常,第二天他收到后就说不正常?我里三层外三层包装好再发,就过了一天就不正常了?
我问他不正常在哪了?请提供不正常的证据,其实只要通电后看面板指示绿灯亮不亮就行了,就这么简单,他都提供不了,为什么?因为板子根本没坏,没坏那怎么才能说成”坏“呢?

我来演示一遍不接背光,(不至于连面板指示灯都不接吧?估计他没弱智到把所有人都当外行当傻子!)然后切断市电,然后呢?普及一下常识:
背光异常),背光升压肯定不正常啊,OZ9902检测到过压、过流信号后,会输出保护信号A到待机开启电路POWER ON,使开关电源由开机状态重新进入待机状态,只要不切断市电,会一直锁定这个状态!
此时,很显然,你再按PWR开关是无法重新开机的!

那所谓的“一直有200多V”是怎么回事呢?再来普及一下:
FAN6755这个电路,由于启动电路是从市电交流端直接取得的,所以,切断市电后,整个开关电源会马上截止(这跟普通常见的开关电源300V会很快放电有明显的区别吧!)这时相当于你拿一个300V滤波大电容(不接任何负载)给它充满电后再断开,放在那儿让它自己放电,稍微懂点电工常识的人都明白:300V大电容自放电到0V要用多长时间?

然后,大家明白了吧:
1、他说的”一直有200多V“恰恰证明了整流滤波电路完全正常!
2、他说电源是的,是因为在保护锁定状态无法二次开机的。

如果真的出现奇迹,板子什么都没动一下过一天就自己坏了,那么请这位(不用万用表)“一眼就能看出板电源不对”的大师,发个实测的300V大电容电压、待机VDW952电压、面板指示绿灯亮不亮的照片,我二话不说“退”。
如果提供不了,对不起,奉陪到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是搞维修的吗? 麻烦你看清楚全部内容再回复好吧?

他说的是切断市电后,300V大电容一直有200多V。 ...

算我多嘴。。。你们继续;P

网友:
引用 网友F:
算我多嘴。。。你们继续

你误解了!
请看楼上详细解释!

网友G:
这种事有什么好争论的,自认倒霉吧,常有的事,你要在网上长期卖还是同意退了吧,给个差评你生意就不好做了,买家要是 有经验懂规则,你这申请淘宝介入也是必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事有什么好争论的,自认倒霉吧,常有的事,你要在网上长期卖还是同意退了吧,给个差评你生意就不好做了 ...

精辟啊!  老兄高见!
只是心里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啊!
遇到这种自以为是、蛮不讲理的主子,算我倒霉吧!

网友:
康佳的三合一板,背光出问题也是会待机保护的,你直接让他取消背光保护试试。

网友H:
也许拿回去判断一下以前的板子是什么问题,对照着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也许拿回去判断一下以前的板子是什么问题,对照着修一下

感谢各位还关心此事!
买家不但水平差得以逼,人品也垃圾到家!帮他修好机子不但不谢,还要倒打一耙说我的板子坏!
淘宝客服也是极品的差,真如网上说的:基本上都是些外行去搞什么“专家评审”!最后判定我败诉,不但倒贴运费,还惹得一肚子气!
板子发出前测试全部正常(有图片为证),对方收到上机后发现故障现象一样,明显误判,就找理由退货,但说板子“坏的”、“一眼就看出不对”,用这种拙劣手段蒙淘宝客服可以,蒙我们搞维修的就显得弱智了吧!?
好再收到退回的板子全部正常,就不多说了,吃一堑长一智吧!

同时告诫同行,做人做事,诚信为本;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