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Q117进系统不显

楼主(2018-06-30):
改集显也是进系统不显,把外显接上去,外显白屏,不接lvds只接VGA,可以正常进系统,机器原来是独显的,情况是一样的,进安全模式都可以,系统也重装了,不装显卡驱动可以进正常模式,装完驱动重启就进系统不显示了

网友:
,,,,,,,,,,,,,,,,,,,,,,,,,,,,,,,,,,,,,,,,,,,,,,,,,,,,,,,,,,,,

资安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显卡 屏线 屏幕 就这三个 其他都没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重点要考虑显卡的驱动,有好多的机器显卡的驱动不对就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刷下BIOS试试,一般BIOS出问题的多

网友:
额,应该还是显卡部分的问题吧,考虑更换显卡?毕竟不是所有机器都能改集显

网友:
我感觉显卡问题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