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雷神 TR G150S-C 版本6-71-W65S0-D02不触发,无CPU供电维修BIOS

楼主(2018-06-30):
海尔 雷神 TR G150S-C 版本6-71-W65S0-D02
故障:不触发,无CPU供电

测试:待机3.3V短路,烧鸡PCH坏,通病。SR17E .
        换好PCH  待机3.3V 有了,开机也出5V 了,但是掉电,0.18A
        测试其它电压都可以出,就是CPU显卡不出电压,CPU供电IC 81103坏,PR84电阻坏了,(PC56电容短路,2.2欧的电阻才怀的)
结果:换好坏的芯片测试OK,维修就需要分析昏发现问题,就这样简单。。。。
分享:25Q16解决换桥后开机慢ME BIOS

网友:
海尔 雷神 TR G150S-C 版本6-71-W65S0-D02

分享:25Q16解决换桥后开机慢ME BIOS  ec

海尔 雷神 TR G150S-C 6-71-W65S0-D02 测试OK BIOS.zip

网友:
楼上的bios正好需要啊 感谢奉献...........

网友:
,..,.,.,.,.,...............................................................

我的泪为谁飞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个机器的SR17E的桥怎么很容易坏啊!CPU的供电芯片也坏了吗?

网友:
南桥坏 这款太常见了

网友:
碰到两三台南桥坏了,,,是不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