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K650D I5 D2不触发 3.3V 短路通病维修

楼主(2018-06-30):
型号:神州战神K650D I5 D2故障:不触发 3.3V 短路通病维修

分析:烧鸡,PCH SR17E短路 通病 ,我换了好多,都是SR17E坏,引起待机3.3V 短路、、、、、、
结果:  换PCH  OK

网友:
      这个系列,很多都是南桥坏

网友:
全新芯片拿货多少钱

网友:
楼主,这个小南桥不便宜吧!这么坏的这么多啊!应该是桥上面没有散热片吧!

网友:
是的  我已经换了几个了   太脆弱还是没有经过筛选 或者就是2等品?   表示蓝天的用料真的无语了

网友:
南桥坏的最多,这本子我也碰见好几台了。

网友:
应该是插USB不当 导致的

网友:
SR17这个也太爱坏了 遇到过好几台了

网友:
简单明了,楼主厉害,目前还没遇到过

网友:
PCH不加散热片其实夏天和显卡温度差不多的...很热的

网友:
为啥·它就那么的爱坏南桥啊

网友:
通病 这机器坏的桥比较多

网友:
通病:SR17E短路 造成 待机3V短路!还好不算贵。

网友(2024-05-26):
我的K650  I7  D2
是挺热的
我加了一个小小的散热片,希望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