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一台inter u坏你不相信的故障

楼主(2018-06-30):
联想g400s超薄客户硬盘坏了通电测试 开机上电0.8掉电到0.2啪嗒一声硬盘断电,等几秒掉到待机然后自动触发亮机
拔掉内存不掉,装内存测试不出集显电压,打阻值vcore0.004 集显对地0.003 sr0u1直接换颗u正常
最近修到很多inter cpu挂的机器 往后都是焊在板子上的  价格又高 保外维修很多客户都不愿意出大价钱 这如何是好

网友:
这个CPU  集成的 ,买芯片成本多少 ?

网友:
NB  ,,,换U 的都是NB人物,,成本太高,,我是不敢换了,除非自己现有,,不过少啊

网友:
英特尔的套路  芯片可比PCB值钱多了

网友:
直接不修呗。代价太大了。。。。。。划不来。万一买了高坏的U还 去了多的

网友:
确定u坏的 联想的可以尝试交换下试试

网友:
现在感觉INTEL的CPU比AMD的CPU坏的还多啊?

网友:
今天修到一台华硕X441,集成的桥坏了没办法,7200的u 600+换不起

网友:
换u的价格不是每个客户都能接受,有些直接不修!

网友:
集成的U太爱坏了 遇到过的都是直接换板了

网友:
直接交换主板吧,找售后,风险低

网友:
换主板了。换U客户一般不修。想换U的客户我们也是得不偿失。

网友:
如果有料板拆U,可以换换试试。买的话太不合算了

网友:
集成的U太TM的爱坏了 遇到N多的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没得修了,成本高,客户不愿意出钱,未来的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