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1-70 电源芯片型号求助

楼主(2018-06-30):
改机待机电流高 3v5v芯片发热严重 但是找不到图纸 。淘宝也没有,板号 LT41MB 14217-1M,不知道该芯片是什么型号,20脚的芯片 有大神帮我分析下可能是什么型号吗

网友:
看3脚13脚,应该是1225C,发热量这两电容阻值

网友:
丝印上没有信息吗?

网友:
回复楼上的几位  丝印上写着275c  这芯片应该是51225  3脚3.3v线性电压只有1v,判断是桥坏了 。cpu和桥一体的 ,放弃维修了

网友:
丝印上写着275c  这芯片应该是51225  3脚3.3v线性电压只有1v,判断是桥坏了 。cpu和桥一体的 ,放弃维修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51225 应该是待机输出不正常导致芯片发烫

网友A:
巧了 我的笔记本正好是这个型号 这个机子不是还在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巧了 我的笔记本正好是这个型号 这个机子不是还在保吗

我今天刚刚接了一台这样的机器 触发不了

网友:
今天刚刚接了一台这个机型的机器, 按开机键灯闪一下就灭了 ,按开机电流0.08待机芯片发热,待机3V5V 都有 不过几秒就没有了  ,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