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6充电口是那个还有图纸点位

楼主(2018-06-30):
      有点尴尬了,这种新款的A1706 版号 820-00923-a 图纸和点位 也没有。   最最主要的是这个机器充电口是那个,机器左右两边都有2个插口。还没有修过这种机器 第一次修。请各位工程师尤其苹果工程师不惜赐教。另外想问下这个机器不插电池是不是也是不开机的。机器进水的。不开机。图片如下 。

网友:
这4个口都是充电口,也都是传输数据的口,还有这个本不插电池是可以开机的,1707不插电池会掉电

网友:
楼主,你的这款机器的图纸现在还没有放出来,可以参考上一代1706的机器的图纸修吧?

网友:
跟820-00239的类似可能用来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