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84l待机电流0.033,无待机3V、5V

楼主(2018-06-30):
机器型号:华硕x84l,主板号:k43ly
症 状:华硕x84l待机电流0.033,无待机3V、5V

(1)上图:

(2)此机待机芯片rt8206a:

测待机芯片6脚VIN19.5v,4脚ENLDO6.45v,1脚REF1.99V,7脚LDO4.98V,3脚VCC4.96V,19脚PVCC4.97V,17脚BOOT1为4.97v,24脚BOOT2为4.6V,14脚EN1为3.2v,27脚en2为3.2V,
(3)换待机芯片rt8206a2个不行,芯片肯定是好的,已验证过;拆掉程序块25q32b,依旧无待机;因为en1,en2开启信号正常,不想换ec(it8572e),但最后还是换了个,症状依旧;
(4)此机我就找到一个程序块,即25Q32b,难道是ec带程序吗?
(5)于是在论坛上找帖子,无待机的实例倒是许多,但与我的都不一样,大多都是没有en1和en2信号,或者是待机电压不正常,都是刷bios,或换ec连上排阻好的,或修ec_rst#好的。我知道与我的不一样,但太想有奇迹了,于是也跟贴子来一通,果然不行。
(6)有两个信号电压,AC_IN_OC为0V,AC_IN_OC#也为0V,是这不正常吗?有点烦躁了,请修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补充:测3V,5V电感对地值都为400多。

网友A:
AC_IN_OC不正常吧  ACIN一般都是3,3的

网友:
AC_IN_OC应该为高。OC#为低。建议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_IN_OC不正常吧  ACIN一般都是3,3的

AC_IN_OC,我在点位图上找来找去,实在找不出明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C_IN_OC,我在点位图上找来找去,实在找不出明堂

华硕的修的不多 你看看他用的什么充电芯片 别的板我看到好多从充电芯片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修的不多 你看看他用的什么充电芯片 别的板我看到好多从充电芯片出来的

充电芯片是24740,第5脚acdet有3V多,10脚转化出来的acok#也是低电平,这应该是对的

网友:
ACOK要为高吧

果断换芯片············

网友:
AC_IN_OC,我在点位图上找来找去,实在找不出明堂

网友C:
5V对地一般都是600以上,很少有400的拉。呵呵。。。。。

网友D:
ac 有没有标注 高电平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对地一般都是600以上,很少有400的拉。呵呵。。。。。

我这有一块板型一样,板号不一样的华硕板子,板号为:k43sv,待机电压正常,两个待机电感对地值也是400多。是我的万用表与大家的差别很大吗

网友:
acin是正常的  你查查是不是有短路什么的你的待机条件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ac 有没有标注 高电平低电平

故障点是找到了个,是个12Vsus开机瞬间有,现在还没时间细查

网友:
一般都是排阻坏了   还有就是那个符合小管